[求助] 求助关于latch up的问题

楼主(2020-07-23):
我理解这条rule是要求宽度大于10um,且与Nwell间距20um以内的n沟道需要打面积0.36um²以上的subcont

但图中报错地方的subcont面积总和已经大于了0.36um²为什么还会报错?(而且实际上N沟道宽度未达到10um)
报错的只有这一小部分,数字电路其他部分也是这样的结构,却没有报错

还有就是我没有理解规则中C这个条件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开始想 是不是要求单个的衬底接触面积大于0.36才可以 (temB)
但如果是这样应该大面积报错 ,实际版图中只有这一小部分报错

网友:
这个截图层次太多了,也看不清具体情况,不过规则中c是为了把沟道宽度大于10um的管子提出来,有效区域应该就是poly与active的重叠部分,然后在与nw比较间距是不是在20um以内!

网友:
图看不太清楚,我越觉得按楼上说的可能是width>10um的NMOS导致的,你看看这里跟其他数字部分的区别,是不是有单管w>10um的驱动buff啥的,估计rule是为了把这种大驱动的单独拉出来。

网友A:
你可以把用到的中间层A B C ……用DRC检查出来,看看哪些中间层导致了识别上的问题。规则的理解我觉的没毛病

网友(2022-01-25):
层次太多,看不清,我遇到过类似的闩锁问题,也是由W>10的管子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用到的中间层A B C ……用DRC检查出来,看看哪些中间层导致了识别上的问题。规则的理解我觉的没毛 ...

请问如何用drc 检查rule里面定义的中间层A B C呢? 可以直接让tool显示出来A B C 吗?

网友C(2022-05-28):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用drc 检查rule里面定义的中间层A B C呢? 可以直接让tool显示出来A B C 吗? ...

把他们都写成全局变量,然后加rule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他们都写成全局变量,然后加rule输出就可以了

所以需要修改drc rule 是吗? 可以简单示例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需要修改drc rule 是吗? 可以简单示例下吗?万分感谢。

比如这条rule是lat.com.19 {A = ...
B = ....
C = .....
}
你就可以写成

全局部分:
A = ...
B = ....
C = .....

lat.com.19.A {
copy A
}

lat.com.19.B {
copy B
}

lat.com.19.C {
copy C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这条rule是lat.com.19 {A = ...
B = ....
C = .....

感谢,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