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VCS和vivado版本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0-07-23):
各位大神好,最近遇到一个vcs仿真的问题,为了能用vivado2019.2版本,我升级了VCS到vcs mx 201606,但是跑起来的时候报错,见红色字体部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Warning-[LNX_OS_VERUN] Unsupported Linux version
  Linux version 'CentOS release 5.7 (Final)' is not supported on 'x86_64'
  officially, assuming linux compatibility by default. Set VCS_ARCH_OVERRIDE
  to linux or suse32 to override.
  Please refer to release notes for information on supported platforms.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L-2016.06_Full64 -- Thu Jul 23 14:46:57 2020
               Copyright (c) 1991-2016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Warning-[LCA_FEATURES_ENABLED] Usage warning
  LCA features enabled by '-lca' argument on the command line.  For mo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list of LCA features please refer to Chapter "LCA
  features" in the VCS/VCS-MX Release Notes

Parsing design file '/home/ftm2000/working/xilinx_ip_core/Vivado_ip_core_2019/data/secureip/gthe2_channel_fast/gthe2_channel_fast_001.vp'

Error-[DECSPE] Decryption failed
  Error while decrypting source file
  Failed to load key needed to decrypt data_block. No key_block found for VCS.
  Please use vcs RSA public key and pragma expressions to identify the
  keyblock mentioned in vcs documentation while encrypting to be able to
  decrypt with vcs.

        "
                /home/ftm2000/working/xilinx_ip_core/Vivado_ip_core_2019/data/secureip/gthe2_channel_fast/gthe2_channel_fast_001.vp
                ", 593
1 warning
1 error
CPU time: .107 seconds to compile
compiled  complete...
mri_sim: Command not found.
simulated successfully, and finished...
in output vcs_sim module

楼主:
我再补充两点:
1、linux版本是:CentOS release 5.7
2、新装的vcs201606版本跑vivado2017.4的data库没有问题,正常使用,跑vivado2019.2版本时报错;
不知道和哪个因素有关,先谢谢啦!

网友A:
你这个文件是*.vp,是用xilinx自己的加密算法加密的。用其他sim工具可能解密不了。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IC/FPGA前段设计深度入门课(1/2节免费。话不多说,看疗效):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文件是*.vp,是用xilinx自己的加密算法加密的。用其他sim工具可能解密不了。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IC/ ...

老版本的也是这样的,都可以用的

网友:
xilinx加密算法更新了,没有告诉synopsys.

网友:
碰到此类问题,xilinx官网是这样解释的
https://forums.xilinx.com/t5/Sim ... X/m-p/868442#M22666

提示
the compatible version of VCS with Vivado 2018.1 is N-2017.12

我换了N-2017.12搭配vivado2019也可以正常仿真

另外你可以看下UG626 vcs相关章节,可以通过vivado将vp编译成lib文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此问题更新VCS版本解决了!

网友(2021-06-01):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此问题更新VCS版本解决了!

具体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vcs2018以上版本都可以

网友(2022-04-28):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此问题更新VCS版本解决了!

请问一下,目前遇到vcs2016版本和vivado2018.3版本不匹配的问题,现在重新安装新版本的vcs,原来的怎么卸载呀,求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