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布线相关

楼主(2020-07-23):
在用innovus布线的时候,其中一个模块的pin的大小不一样,但是布线的时候所有线都是相同宽度的,就会出现下图的情况,不知道后续跑DRC的时候会不会报错。所以请问下在route的时候怎么根据pin的宽度动态调整布线的宽度。

网友:
自动布线都是在track上的,有固定宽度和space。应该不会出现drc问题。

网友:
不会有dr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