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not set attribute

楼主(2020-07-23):
cannot set attribute 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只能默认值 不能由用户改变么,求大佬帮小白解答

网友A:
可以用 dbSet(cv~>viaHeader list(row1 column) 'overrideParams)

这是因为对overrideParams取值的运算不能出现在等号左右继续被赋值,要对object中的属性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dbSet(cv~>viaHeader list(row1 column) 'overrideParams)

这是因为对overrideParams取值的运算不 ...

大佬 是这个意思么? 可是还是没成功?可否在解释一下?我试了您那句但是也不对,我也没找到dbSet相关的解释

网友:
没看到你用dbSet函数啊

网友A:
obj = cv~>viaHeader
dbSet(obj list(row1 column) 'overridePara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j = cv~>viaHeader
dbSet(obj list(row1 column) 'overrideParams)

我没写到代码里 我再CIW里直接编辑的 ,您在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查了一下,似乎应该用cv~>viaHeaders, 而不是cv~>viaHeader. 后面那个属性是不存在的。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赋值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似乎应该用cv~>viaHeaders, 而不是cv~>viaHeader. 后面那个属性是不存在的。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个 ...

这个查出来是ViaHeader
这个是我参考论坛里另一个脚本写的,他原句是:row=obj~>cutRows 这样也是能直接读到row的值,我的猜测是是不是这个数据结构就类似于 kay value 可以通过key直接操作value ,大神我还有个疑问是不是attribute里的有些值是不允许我们改动的 比如:obj~>viaDefName 这个可以获取到“M2_M1” 但是我不能给他赋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查出来是ViaHeader
这个是我参考论坛里另一个脚本写的,他原句是:row=obj~>cutRows 这样也是能直 ...

在我的数据库里面查到的是viaHeaders, 奇怪,我要再细细查一下文档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数据库里面查到的是viaHeaders, 奇怪,我要再细细查一下文档 ...

你们一个用的是geGetSelSet
一个用的是geGetEditCellView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数据库里面查到的是viaHeaders, 奇怪,我要再细细查一下文档 ...

是他这个不规范写法 cv = geGetSelSet() 把你给误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他这个不规范写法 cv = geGetSelSet() 把你给误导了。

是的,确实是。cv不应该被selectSet赋值的。不过我在想这个参数是不是有一点特殊性,似乎是不能被赋值的?有空我要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确实是。cv不应该被selectSet赋值的。不过我在想这个参数是不是有一点特殊性,似乎是不能被赋值的 ...

楼主这个脚本太乱了。。这是想要用鼠标滚轮来调节via的Rows或者Columns吗?应该这样赋值:viaObj~>valueName~>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脚本太乱了。。这是想要用鼠标滚轮来调节via的Rows或者Columns吗?应该这样赋值:viaObj~>valueN ...

确实是想实现这个功能 我是刚学skill 很多都不懂 感谢你们的耐心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想实现这个功能 我是刚学skill 很多都不懂 感谢你们的耐心回复

我写了一个,晚上发给你试试

网友(2022-07-24):
使用dbReplacePropList函数试试:dbReplacePropList(css()          list(                 list( "cutRows" "int" 5)                          list( "cutColumns" "int" 6)                          list( "layer1Enc" "ILList" list(5 5))                          list( "layer2Enc" "ILList" list(5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