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如何使用SDF用于scan 后仿

楼主(2020-07-23):
哈喽,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就是,在PR timing closure中我们提供了scan_shift.sdc 和scan_capture.sdc, 当timing closured 后,PR 导出来两个scan sdf, 一个是基于scan_shift.sdc 导出来的scan_shift.sdf,另一个基于scan_capture.sdc导出来的scan_capture.sdf.  然后不清楚如何在scan 后仿中来指定哪个sdf, 还是所有sdf file, 因为scan pattern既包含scan shift, 又包含scan capture, 如何分别为scan的不同阶段来指定不同的sdf呢? 还有为scan shift 和capture分别都导出sdf,这个操作本身是合理的吗?

网友A:
你这是AC scan吧。
AC scan是shift一个频率,capture一个频率。
但是在scan 反标sdf的过程中,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用DC scan的SDC就可以了。将一些case analysis的条件拿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AC scan吧。
AC scan是shift一个频率,capture一个频率。
但是在scan 反标sdf的过程中,我个人觉得应 ...

你好,谢谢你的回应。

这里是DC scan. 现在迷惑的是这次 PR engineer 导出的sdf 基于view, 包含基于scan_shift.sdc 和scan_capture.sdc分别导出来sdf file,那么对于我要做的dc scan post-simulation, 便不知道如何读sdf了。以前都是基于corner导出来的sdf, 不会有两个sdf, 在某一corner下只会是一个sdf,现在对scan导出两个sdf 来。所以我现在想明白PR 那么基于view来导sdf是不是合理的。

网友:
SDF 用来反标 cell, 连线的 delay. 这些 delay 只跟 PVT 有关。
先试一下 scan capture mode SDF, 看一下 % Annotation,如果 100%,就可以了。 低于 100%, 要查一下哪些没有反标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应。

这里是DC scan. 现在迷惑的是这次 PR engineer 导出的sdf 基于view, 包含基于scan_ ...

一般PR engineer导出的SPEF,designer用PT或者tempers读入SPEF,再导出SDF,同时check timing。做signoff。
理论上应该是designer确认才行。
innovus/encounter做PR,一般都是用PT做cross check,很多情况下还是要迭代一下。

在不同的view下,用不同的sdc,其实在导出SDF的时候,频率其实根本就没有影响,关键是在设置sdc时,可能会有设置case analysis,这样就会影响到SDF,因为设置case analysis时,会将一些寄存器或者input设置成固定状态,会导致这些信号的路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PR engineer导出的SPEF,designer用PT或者tempers读入SPEF,再导出SDF,同时check timing。做signoff ...

谢谢kk2009.

这边用到的两个scan sdc 一个shift, 一个caputure, 他们就只有shift enable这一点不同。 那么基于他们分别导出来的sdf 你的意思是在shift enable路径上有问题吗,怎么理解。我试着比较下这两个sdf 内部相同路径的delay存在着不一样,很难能发现什么规律。所以回到根本性的问题: 那样基于viewsdc)逐一导出来sdf 的做法是正确的做法吗?尤其对于scan test包含scan shiftscan capture.

楼主:
谢谢网友的关注和帮助,现在我从Cadence那边得到的support如下,我认为解决了我的疑惑,分享给大家以供参考。
我:For scan test case, if the sdf is exported based on the original sdc file, then sdf will have scan shift sdf and scan capture sdf.   I think there’s one common question.  The scan pattern actually runs in the way:shift—capture—shift—capture-….   It covers two actions both shift and capture in one pattern, that seemingly means the scan postsim needs read in scan_shift sdf and scan_capture sdf at the same time, if only read in one scan_shift sdf or scan_capture sdf, it looks not correct, how to understand this?  But if read in both sdf in one run,  currently as we know,  one postsim run only can read in one sdf, cannot annotate two sdf at the same time, so I’m confused here…

Cadence support: If you want to post-sim shift-capture-shift-capture in one simulation, you can not use shift or capture mode to write_sdf. In this case, you should create another mode, in which shift_enable should not be set_case_analysis_mode 0 or 1. With this new mode and new sdc, your write new SDF to simulate shift-capture-shift-capture mode.

网友A:
因为set case analysis后,比如shift enable为1,就是只有shift,为0 只有capture,那么导出的sdf,shift enable就不会参与计算,因为这个信号是固定电平。简单一点比如shift enable过一个and gate,那么当为1时,只会考虑另一个input的timing,当为0时,就根本不会算了,因为输出肯定为0。但是实际情况下,shift enable是会toggle,虽然toggle很少。
所以cadence的回答就是,新建一个sdc,不要设置shift enable,导出sdf就可以了。至于clock的frequency,可以设置为shift 的frequency,capture的时候的timing就是由post simulation来chec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set case analysis后,比如shift enable为1,就是只有shift,为0 只有capture,那么导出的sdf,shift ...

是的,也就是PR 进时序分析过程,我们可以把scan 整个过程分解到shift 阶段和capture 阶段,以scan_shift sdc 和scan_capture sdc来让tool分mode来分析。然后对于导出sdf来说,就不一样了,因为sdf要为具体的simulation 服务的,比如我们要做scan pattern simulation, 里面是同时包含scan shift 和scan capture 动作的。那么对于sdf的要求就是要满足两种情况,也就是要包含shift enable toggle的情况,不能按照PR过程中的scan shift mode和scan capture mode 分别导sdf的方式来进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也就是PR 进时序分析过程,我们可以把scan 整个过程分解到shift 阶段和capture 阶段,以scan_shift ...

pr的时候,针对scan不创建2个scenario,shif和capture。在sdc中直接去掉set_case_analysis 。只创建一个scenario。
candence 说的本质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C(2022-08-08):
不要搞得这么复杂,让DFT工程师,只出一个stuck at SDC就好,包含了shift和capture,这样只有一个SDF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的时候,针对scan不创建2个scenario,shif和capture。在sdc中直接去掉set_case_analysis 。只创建一个s ...

请问大佬,意思是PR开始的时候就把sdc中set_case_analysis就去掉吗?工具会自动默认shift-capture-shift-capture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搞得这么复杂,让DFT工程师,只出一个stuck at SDC就好,包含了shift和capture,这样只有一个SDF了。 ...

PR时候需要去掉set_case_analysis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R时候需要去掉set_case_analysis吗?

要求DFT工程师把shift和capture SDC合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求DFT工程师把shift和capture SDC合并下。

好嘞,谢谢啦

网友(2023-12-29):
引用 楼主:
谢谢网友的关注和帮助,现在我从Cadence那边得到的support如下,我认为解决了我的疑惑,分享给大家以供参考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