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评估mos管的速度?

楼主(2020-07-23):
如果想知道某个工艺下nmos管和pmos管的速度(比如用该工艺做的一个反相器环振能跑多快),是不是仿真nmos管和pmos管的截止频率ft即可?
听到有人说仿真idsat什么的,这又是什么意思?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跑ft是常见方法,也有跑ring osc看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ft是常见方法,也有跑ring osc看频率的

谢谢您的回答~

按理说ft的确能反应出mos管的速度,但是总听说跑下idsat看看多大,貌似是把gate和drain都接电源(比如对于core divice接1.2V),然后仿DC看source-drain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