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0%占空比的环形振荡器,自动生成

楼主(2020-07-23):
为什么上图中的三级环形振荡器,在其中加入SR锁存器后,可以在A、B端自动生成占空比为50%的时钟输出?

其基本思路是什么?

新人,求伏模大师解答~~~

网友A:
不加也是50%啊

你的电路应用在哪里,和你的应用环境有关系

网友B:
从A->B经过5个反向单元,且为反向关系,从B->A也是经过5个反向单元,且也是反向关系,所以容易理解就是50%占空比

网友C:
首先SR锁存器排除了A、B同时为1的情况。

占空比不为50%的原因为延时单元延时0->1变化与1->0变化的延时时间不同。
假设1->0变化的延时时间大于0->1变化的延时时间,
现在A链0->1变化的延时时间是A 链0->1变化的延时时间;
现在A链1->0变化的延时时间是B 链0->1变化的延时时间+SR锁存器反馈延时。
SR锁存器反馈延时可忽略,A的占空比就是50%。B也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SR锁存器排除了A、B同时为1的情况。

占空比不为50%的原因为延时单元延时0->1变化与1->0变化的延时时间 ...

谢谢解答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也是50%啊

你的电路应用在哪里,和你的应用环境有关系

如果就用三级级联反相器构成的振荡器,不加SR锁存器,其占空比很难准确控制在50%吧。。。
我没仿真过,不太确定,估计不会自动在稳定在50%,会变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也是50%啊

你的电路应用在哪里,和你的应用环境有关系

应用在电荷泵,给电荷泵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A->B经过5个反向单元,且为反向关系,从B->A也是经过5个反向单元,且也是反向关系,所以容易理解就是50% ...

但是SR锁存器的两个输入端的占空比不为50%,。。。

上下两个环路如果不是对称的话,比如管子尺寸不一致,输出占空比也不能为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SR锁存器的两个输入端的占空比不为50%,。。。

上下两个环路如果不是对称的话,比如管子尺寸不一致 ...

你这么杠有意思吗,这么简单我难道不知道吗,我是从结构上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杠有意思吗,这么简单我难道不知道吗,我是从结构上来说

soryy,老哥

网友(2022-03-30):
引用 网友B:
从A->B经过5个反向单元,且为反向关系,从B->A也是经过5个反向单元,且也是反向关系,所以容易理解就是50% ...

为什么是五个反向单元呀?

网友(2022-05-08):
问下可有参考文献?

网友D(2025-09-05):
请问前辈们,我上下管子尺寸一样的,为什么A和B都是60%占空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前辈们,我上下管子尺寸一样的,为什么A和B都是60%占空比

up<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