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s+verdi仿真中有什么办法可以从特定的时间点开始

楼主(2020-07-23):
仿真一个case需要很长时间,而在比较靠后的地方才出现错误,修改rtl后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从错误点开始仿真,验证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有解决办法的话大家分享一下啊
目前我知道的就是vcs 的save和restore,如果是仿真cpu的bin/hex文件,用这个还能替换一下bin。RTL只能简单的force一下了。修改RTL以后重新从特定的地方开始目前还没有听说,我只能想办法快速逼近这个点

网友A:
简单的方法就是,rtl,tb 分离编译。在第一次跑出错误的模块提取周边输入的信号,直接提取自动变为新的激励直接模块仿真。加速。傻人傻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方法就是,rtl,tb 分离编译。在第一次跑出错误的模块提取周边输入的信号,直接提取自动变为新的激励 ...

方法不可取,你这只保证了当前的激励正确,但是内部状态机,寄存器的值并没有记录下来。状态要跳转到某个状态可能确实需要很长时间。可行的办法是dut和tb分开编译,使用pli提取出dut 即将要出错的时间点所有存储部件的值保存为文件,再修改tb并编译,将刚才保存的文件内容恢复到dut内部所有部件,再仿真。
不过这样做理论上可行。如果单独个人做出来这个功能了,绝对可以申请含金量很足的发明专利了,确实很实用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不可取,你这只保证了当前的激励正确,但是内部状态机,寄存器的值并没有记录下来。状态要跳转到某个 ...

业界就没有这方面的解决方法吗,还是像有人说的把case做小,方便错误重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方法不可取,你这只保证了当前的激励正确,但是内部状态机,寄存器的值并没有记录下来。状态要跳转到某个 ...

即使将原RTL在出错时刻 T -0 的状态都保留下来,能保证可以全部应用到新RTL么?如果新RTL有bug导致在 T 之前有新的问题,贴主期望的方法岂不是会遗漏b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即使将原RTL在出错时刻 T -0 的状态都保留下来,能保证可以全部应用到新RTL么?如果新RTL有bug导致在 T  ...

修改rtl后肯定不行了,因为vcs重新编译新的rtl经过elaborate后建立的内部数据结构已经变化,之前在t-0时刻保存的信号状态已经和新的数据结构对应不上了。
保留rtl不变,只修改tb,还是可以想办法搞一搞。

网友(2021-03-18):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