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生成bitfile问题

楼主(2020-07-24):
请问有没有用过FPGA来验证芯片功能的,生成bitfile的约束文件要怎么弄?

网友A:
先看你的FPGA tool是使用哪一間?
ISE,VIVADO,Alter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你的FPGA tool是使用哪一間?
ISE,VIVADO,Altera ?

ISE 的

网友:
之前做过,主要就是管脚约束还有就是时钟的约束。一般时钟的约束是降频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