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生参数提取报错

楼主(2020-07-24):
以前提取寄生参数时默认设置时(magnify instance by默认为1)只会出现上图中两个电阻挨得太近导致短路而报错,后面把1改为0.3,增大器件之间的距离没有报错了,然而最近提取寄生参数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错误,只要修改了magnify instance by参数,就会出现两个电容叠加在一起,其它设置跟以前一样,单独提取CC都不会报错,提取R就会出现上面的报错,有没有谁遇到跟我相同的错误,求告知一下解决办法,小生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device placement  可以选arrayed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ice placement  可以选arrayed试试

选arrayed,是不会报错,但是做后仿时,工程师要仿里面的节点,不好寻找啊

网友(2023-04-20):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呢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试试改symbol,或者改更小的0.01倍,最后没办法了就array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