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IC 51,快捷键怎么实现鼠标滚轮拖动,小白跪求

楼主(2020-07-24):
标题求助,望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A:
如果是通过滚轮来实现放大和缩小,只要在快捷键文件中加条语句即可。
  bk("Layout" "Shift<Key>z"        "hiZoomRelativeScale(hiGetCurrentWindow() 0.5)")
    bk("Layout" "Ctrl<Key>z"        "hiZoomRelativeScale(hiGetCurrentWindow() 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通过滚轮来实现放大和缩小,只要在快捷键文件中加条语句即可。
  bk("Layout" "Shiftz"        "hiZoomRelat ...

我是想要用中键滚轮拖动整体图库界面。查看器件图纸

网友B:
这个是我自己习惯的键位。
foreach(x list("Layout" "Schematics" "Symbol")
    hiSetBindKeys(x
        list(
            list("None<Btn4Down>"       "geScroll(nil \"n\" nil)"                       )
            list("None<Btn5Down>"       "geScroll(nil \"s\" nil)"                       )
            list("Shift<Btn4Down>"      "geScroll(nil \"w\" nil)"                       )
            list("Shift<Btn5Down>"      "geScroll(nil \"e\" nil)"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自己习惯的键位。
foreach(x list("Layout" "Schematics" "Symbol")
    hiSetBindKeys(x

是在 .cdsinit里面添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 .cdsinit里面添加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