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压型ADC设计有些疑问,求大神帮忙!

楼主(2020-07-24):
电源电压是5V,输入电压的范围是0-5V,个人感觉这个输入范围有点离谱,如果是这样的话用哪种类型的ADC合适呢?希望有经验的大神帮帮我这个小萌新

楼主:
一开始考虑使用双积分型的ADC,但是双积分型要求输入电压和参考电压极性相反,不知道芯片内部有负电压的话能不能正常工作

双积分型ADC

双积分型ADC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开始考虑使用双积分型的ADC,但是双积分型要求输入电压和参考电压极性相反,不知道芯片内部有负电压的话 ...

另外,输入0-5V和参考电压-5V之间的范围有10V,很难保证积分器中的运放保持在正常工作状态

楼主:
大神帮帮忙吧

网友A:
小萌新这个词用的好

网友B:
发帖质量真差,用SAR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帖质量真差,用SAR呗

有考虑过,不过SAR需要一个比较器,同向输入的Vin电压范围是0-5V,这样很难保证比较器在0-5V都能正常比较,除非用先把输入接一个分压电路,但问题是很难保证分压电路的精度,大佬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萌新这个词用的好

确实是个萌新,刚接触IC设计,太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个萌新,刚接触IC设计,太难了

什么ADC都可以,输入级单转差分/分压/放大/共模电平转换 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考虑过,不过SAR需要一个比较器,同向输入的Vin电压范围是0-5V,这样很难保证比较器在0-5V都能正常比较 ...

我觉得你还是先看书看论文之后再来发帖,发帖可以求助具体的问题,你现在对ADC的了解几乎是零,就像我说的可以用SAR,你现在就去研究SAR好了,等你懂SAR是什么,你自然知道怎么做到你的需求,至于你现在得出来的结论是你自己瞎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开始考虑使用双积分型的ADC,但是双积分型要求输入电压和参考电压极性相反,不知道芯片内部有负电压的话 ...

双积分也能做啊,后面的参考电压用gnd的0V就行,不用做一个-5V的电压。
你把你的这个图改一下,输入-Vin改成Vin,Vref改成gnd,然后分析分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考虑过,不过SAR需要一个比较器,同向输入的Vin电压范围是0-5V,这样很难保证比较器在0-5V都能正常比较 ...

做一个输入轨到轨的比较器不难的,至少比做一个输入轨到轨的放大器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ADC都可以,输入级单转差分/分压/放大/共模电平转换 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

共模电平转换是把负电压转到正电压吗 比如-2到2转成0.5-4.5?我好像在文献上面看到过这种 但是没有具体分析 我再去看看 谢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还是先看书看论文之后再来发帖,发帖可以求助具体的问题,你现在对ADC的了解几乎是零,就像我说 ...

嗯嗯好的 我会多研究研究论文的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积分也能做啊,后面的参考电压用gnd的0V就行,不用做一个-5V的电压。
你把你的这个图改一下,输入-Vin ...

我记得双积分型的不是需要两个相反的斜率吗 参考电压用gnd的话怎么把vin积分后的电压变成0呢 后面的过零比较器也需要改变吧(我对这个的理解比较浅薄,说的可能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输入轨到轨的比较器不难的,至少比做一个输入轨到轨的放大器简单 ...

可以指点一下吗 我以为还是需要做一个轨至轨的运放,把这个运放作为比较器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双积分型的不是需要两个相反的斜率吗 参考电压用gnd的话怎么把vin积分后的电压变成0呢 后面的过零 ...

抱歉,看你的图看错了,不能那样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指点一下吗 我以为还是需要做一个轨至轨的运放,把这个运放作为比较器来用
...

轨到轨的放大器要考虑非线性的问题,但是比较器没有非线性问题,所以能做得比较简单。我见过有的连续时间的轨到轨比较器,就是做一个NMOS输入的比较器,做一个PMOS输入的比较器,两个比较器的输出直接短接,这样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轨到轨的放大器要考虑非线性的问题,但是比较器没有非线性问题,所以能做得比较简单。我见过有的连续时间 ...

嗯嗯 我去查一下论文 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