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佬进来!!!萌新求助,innovus CTS时遇到困难

楼主(2020-07-24):
请问Innovus报出的ERROR究竟是缺少lib,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自学过程中坑太多,心好累啊,求大神提示。

这是我执行clockDesign 报出的错误,提示缺少timing lib

这是我执行clockDesign 报出的错误,提示缺少timing lib

这是我度的memory lef 也是ERROR提示缺少timing lib的lef

这是我度的memory lef  也是ERROR提示缺少timing lib的lef

这是standcelll 的lef文件,全都读进去了

这是standcelll 的lef文件,全都读进去了

这是我get_libs后显示读入的lib

这是我get_libs后显示读入的lib

网友:
时序.lib 文件

网友A:
报错的几个RAM,没有读入timing 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的几个RAM,没有读入timing lib。

我用set init_lef_file 读进去了两个mem的lef,但是get_lib 没有显示相关的timing lib,请问我可以直接用set init_lef_file 读mem目录下面的lib文件夹里面的各个lib文件吗?

网友:
lib 要在init_design 之前通过view definition 吃进去的。如果没读对或者不全,init_design 会报出来的。

网友B:
set_init_mmmc_file  view_definition.tcl
这个设置 里面的view_definition.tcl 检查一下,里面对不对,全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_init_mmmc_file  view_definition.tcl
这个设置 里面的view_definition.tcl 检查一下,里面对不对,全 ...

谢谢,问题我已经解决了,MMMC那块库设置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