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测试

楼主(2020-07-24):
     请问各位测试过ADC的前辈 ,动态测试代码中的span  spanh大小究竟该如何设置才能正确得到主信号功率呢?    当测试不同分辨率或者采样速度的ADC 我应该去如何调整 才能取到合适的span spanh呢?
    望了解的前辈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fin=find(Dout_dB(1:numpt/2)==maxdB);    % Find the signal bin number, DC = bin 1
span=max(round(numpt/200),5);    % Span of the input frequency on each side

spanh=2;    % Approximate search span for haarmonics on each side
spectP=(abs(Dout_spect)).*(abs(Dout_spect));    % Determine power spectrum
Pdc=sum(spectP(1:span));    % Find DC offset power
idx1=fin-span;
idx2=fin+span;
if(idx1<=0)
    idx1 = 1;
end
Ps=sum(spectP(idx1:idx2));    % Extract over all signal power

网友:
这个东西个人认为和两个事情有关, 一个有没有频谱泄露, 另一个是你加了什么窗函数. 最理想的情况是没有频谱泄露(相干采样), 这时候如果是矩形窗, 则span=0, 因为所有能量都集中在一个bin上了. 如果是hann窗, span=1, 其他窗的span可能会取得更大, 得具体看窗的频谱分散情况. 而如果是频谱泄露了, 那就和你泄露的多少有关系了, 泄露越多span需要取得越大.. 在实际中一般还是尽量取相干采样测的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