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原理图瞬态仿真被卡住

楼主(2020-07-24):
emmm如下图中图一所示,瞬态仿真设置的是要跑8us,为了节省仿真时间,我用了精度最低的liberal,但是得到的仿真报告如图二所示,已经停在2.705us两个小时没动过了……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只能先把这个仿真进程关掉,然后再重新从0us开始仿真。但是总遇到这个问题,重新来一次也不是办法,耗费的时间太多了,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呀?也不是空间不足的原因~
图一 瞬态仿真设置
图二 仿真报告

网友A:
是不是精度用的太低不收敛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精度用的太低不收敛了啊

应该是可以收敛的,因为之前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重新跑一次就可以了,但是浪费掉的时间就很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精度用的太低不收敛了啊

我试一试把step自定义为一个大一点的值看还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谢谢你~

楼主:
可以自定义仿真step,从而加快仿真的收敛速度~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