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传输门后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7-24):
【求助】简单描述一下电路图:3路传输门(输出端口接在一起),后面连接一个ADC前置放大模块(基本由3个轨到轨运放构成)。输出端口有两个,一个是传输门的输出端口拉出来(即图中的CH_SEL_OUT),一个是ADC前置模块的输出。对其整体进行后仿,遇到如下问题:传输门拉出来的输出端口上的波形十分奇怪,去掉了这个输出端口,电路功能就正常了。请问,这个是仿真器引起的吗?谢谢!

网友:
Charge injection?   clock feed through  ??

网友:
可以描述的更详细一点。
后仿碰到奇怪的问题一般端口仿真激励加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