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仿真,设置ac幅度时,是否会导致超出运放的线性放大区?

楼主(2020-07-24):
如题,比如运放供电5V,设置共模电平为2V,ac幅值10V,它是怎么算出来的?叠加10V的ac幅值,肯定会超过运放的线性放大区

楼主:
下面是我跑的仿真结果

网友A:
不会,AC仿真是在DC工作点的基础上用传输函数给你描波特图,不论你输入加1万伏的电压还是1V的电压增益都是不变的

网友:
在ac不会,都归一化了

网友:
AC是小信号线性模型仿真的,无所谓输入数值的,计算方便一般取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AC仿真是在DC工作点的基础上用传输函数给你描波特图,不论你输入加1万伏的电压还是1V的电压增益都是 ...

多谢

网友:
加深理解

网友(2022-10-25):
想看是不是进线性区可以看看瞬态有没有失真,ac无所谓ac magnitude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