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R网表后仿中Hierarchy_Port逻辑不一样

楼主(2020-07-24):
各位大佬:

大家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手里的PnR网表后仿中,最终结果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却发现有些底层模块的Port端口逻辑确实反的。formal对比通过,逻辑是等价的。和后端沟通了一下,他们说底层的Hierarchy模块的Port有可能会在PnR等原因调整时序得时候,因为插入了INV所以导致观测的逻辑反相。

但是很难理解的是,为什么在synthesize和dft后的netlist,Hierarchy Port却没有变化呢?如果说这些Hierarchy Port也无法作为有效的观测点的话,TestBench的观测点又该设置在哪里?

网友:
DC/P&R tool对IO/DFF function取反是经常的操作。每个工具都用option禁止这类操作,但是可能timing/area差点点。所以LEC/sim工具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至于观测点,最好的pattern是只观测block/chip的输入/输出。非要检测某些内部型号,在DC时可以设置set_dont_toch,然后这个SDC一直传递到P&R就搞定了。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IC/FPGA前段设计深度入门课(1/2节免费。话不多说,看疗效):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

网友:
2楼解释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