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28nm怎么安装?

楼主(2020-07-25):
小白一个,刚刚装好cadence ic617,然后有个这样的文件,也不是论坛里的PDK,好像也是工艺库,这需要咋安装啊。
有没有大佬给小弟看看这个文件是干啥的,是怎么安装的 谢谢!!!

是不是要解压啊

网友A:
These not PDK: they are standard cell libraries.PDK is for cadence IC package, to design with devices, scgematic and layout and verifications.

Standard cell libraries are for place and route of digital designs.

网友A:
引用 网友A:
These not PDK: they are standard cell libraries.PDK is for cadence IC package, to design with device ...

To install them , just unzip and untar them.
But you will need digital tools linke cadence innovus or genus or synopsys dc and icc tools to work with them.

网友B:
这是arm的数字库,  virtuoso用不了,要找pd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arm的数字库,  virtuoso用不了,要找pdk

你好这个arm数字库需要什么软件能用呢? 我没有28nm的pdk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install them , just unzip and untar them.
But you will need digital tools linke cadence innovus ...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arm的数字库,  virtuoso用不了,要找pdk

大佬 能不能简单的说下数字库的作用吗,导师出差了,让我安装这些东西,我搞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 能不能简单的说下数字库的作用吗,导师出差了,让我安装这些东西,我搞不明白
...

Digital Library are used for digital circuit design.
Digital design is written to VHDL/Verilog code, then using the stdcells in these libraries, it is  syntheisze. to gates.
Then converted to digital layout.

For installing these libraries there should be (install) script that simply untar and unrar these files to a given fol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gital Library are used for digital circuit design.
Digital design is written to VHDL/Verilog cod ...

谢谢您

网友(2020-12-30):
您好,请问能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库吗,万分感激,我的邮箱是2430824736@qq.comqq.com

网友:
c'est pas pdk

网友(2021-05-12):
求楼主分享一下这个库存,感激涕零!我的邮箱:kwanway@126.com

网友C:
PDK,PROCESS DESIGN KIT,从名字就知道,PROCESS强相关,所以一定是FAB提供的。里面一般带模型,DRC/LVS/PEX等各种RUNSET,然后带PCELL。

你这个是ARM提供的,应该是基本单元库之类的,解压开就直接给数字流程用了。工具多了,不同VIEW是给不同工具用的。基本单元库可以看成IP的一种,只是各种最小单元的IP的组合。

如果你完全不懂数字设计流程,哪对牛弹琴了。稍微有点数字设计的概念,知道什么是综合,时序,布局布线,就知道基本单元库是干嘛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DK,PROCESS DESIGN KIT,从名字就知道,PROCESS强相关,所以一定是FAB提供的。里面一般带模型,DRC/LVS/P ...

谢谢您,这么长时间的帖子还有回复,当时刚刚接触这个。

网友(2024-01-03):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里面的design rule和model document(含logic/SRAM target和spec)吗?谢谢!

网友(2025-03-11):
请问有Smic28nm的memory compiler吗,我的邮箱是1726048962@qq.com

网友:
大家好,请问有smic28nm的memory compiler吗,我的邮箱是1726048962@qq.com,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