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时钟域的接口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20-07-25):
RT,需要设计一个跨时钟域的接口电路,框图和时序如下,其中CLK 5MHz,sys_clk 50MHz,如何处理?
我看网上说多比特信号的同步采用异步FIFO设计,我简单仿了一下,不太清楚如何处理?

网友:
把5MHZ(左边的读写控制,地址,wdata)的信息直接用async fifo传到50MHZ;
50MHZ的rdy/rdata也用另外一个async fifo传到5MHZ。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IC/FPGA前段设计深度入门课(1/2节免费。话不多说,看疗效):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

网友:
可以用handshak 或是 async_fifo 來處理

网友:
已经明确了是低速转高速,并且是在频率差了10倍,这个没必要用FIFO这么复杂,直接异步采样wr的边沿,同时刻采数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