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噪声功率分布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7-25):
噪声功率分布为什么是(e^2/fs)^0.5?

网友:
呃,抛砖引玉一下,最后求出噪声功率的总量是Δ^2/12,它又是在(-fs/2,fs/2)区间均匀分布的,根据噪声功率频谱的定义,对常数函数积分就是一次函数所以
得到上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