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8nm DRC错误求教

楼主(2020-07-25):
是这样的,最近在熟悉TSMC28nm的工艺,在进行DRC验证的时候报了两个自己之前没有遇到的错误,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错误如下:
第一个
DM9 is a must. The DM9 CAD layer (TSMCdefault, 39;61 for DM9) must be different from the M9 CAD layer
这个错误金属1-9和OD层都有这个错误。
第二个
DOD.R.1 { @ DOD is must. DOD must be an individual CAD layer (datatype 1as default, like 6;1)
有知道的可以帮忙解惑吗,谢谢

网友:
你用的层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些不都是dummy的报错的嘛,一般最后采取解决

网友(2020-09-05):
这些rule都是防呆的R rule,目的就是让user去加dummy。原理是把整个CHIP找出来,然后看这个CHIP上有没有对应的dummy layer。 所以发现这个问题就问自己dummy utility插了吗?

网友:
先不用管,最后加dummy

网友(2022-06-14):
学习了 同遇到这种错

网友(2022-10-09):
T28工艺的DRC errors描述都挺友好的,DM9、DOD这类的error前面的第一个“D”是dummy的意思,后面跟的就是哪个层错,这些dummy errors一般在block级都不怎么管,在项目整体完成后流片前会跑一个工艺厂提供的dummy skill file,跑完后这些errors基本就没了。当然,有些重要区域不能填dummy,需要手动删掉,删完后这些error有可能再次出现,根据报出来的结果手动填填就好了

网友(2023-03-23):
受教了,谢谢大佬们

网友(2023-10-26):
感觉应该是dummy 的问题

网友:
这个提醒你加dm,最后跑一下程序就行。dod那个么有空间加不下去手动补俩就行

网友(2024-10-31):
小白一枚,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2025-07-27):
大佬,求一份display.drf,我现在display有些layer没有defined,快搞到绝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