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 virtuoso怎么把版图整体倍数放大呀

楼主(2020-07-25):
如题求大佬解答

网友A:
① 打开要缩放的版图

② CIW 中运行:dbCreateXformPCell(geGetEditCellView() geGetEditCellView()~>libName)

③ 会在当前 cell 下创建一个 “_xform” 结尾的 view,新建一个 layout cellview 调用它就可以修改缩放比例和角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 打开要缩放的版图

② CIW 中运行:dbCreateXformPCell(geGetEditCellView() geGetEditCellView()~>lib ...

解决了,感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① 打开要缩放的版图

② CIW 中运行:dbCreateXformPCell(geGetEditCellView() geGetEditCellView()~>lib ...

再请教下啊,这样是可以缩放,但如果要修改里面的单元该怎么办?我试了下,必须要全部打散才能修改,这样的话,有很多相同单元的话就工程浩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下啊,这样是可以缩放,但如果要修改里面的单元该怎么办?我试了下,必须要全部打散才能修改,这样 ...

好像的确是这样的,你可以看看calibre shrink的方法,这个我不太懂,看了SVRF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或者你可以在原始的版图中按照缩放比例去修改试试。
其他的方法暂时不知道了。

网友:
请问这样缩放整体的block有什么用呢?

网友C(2020-11-13):
引用 网友A:
① 打开要缩放的版图

② CIW 中运行:dbCreateXformPCell(geGetEditCellView() geGetEditCellView()~>lib ...

你好,按照你的方式,我再CIW窗口做了相同操作,但有ERROR:请看下图
帮忙看看是啥问题导致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按照你的方式,我再CIW窗口做了相同操作,但有ERROR:请看下图

帮忙看看是啥问题导致的。谢谢

你的命令输入错了,是Xform不是Xfr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命令输入错了,是Xform不是Xfrom

谢谢!问题已解决。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① 打开要缩放的版图

② CIW 中运行:dbCreateXformPCell(geGetEditCellView() geGetEditCellView()~>lib ...

好人一生平平安安

网友E(2021-07-27):
引用 网友A:
① 打开要缩放的版图

② CIW 中运行:dbCreateXformPCell(geGetEditCellView() geGetEditCellView()~>lib ...

能帮忙指点一下,这是哪里出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帮忙指点一下,这是哪里出错了吗?

Create拼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① 打开要缩放的版图

② CIW 中运行:dbCreateXformPCell(geGetEditCellView() geGetEditCellView()~>lib ...

你好,请问除了整体放大,有没有单向放大的方法?应该怎么实现x(y)轴不变,只放大y(x)轴,从而达到单独改变器件的l(w)尺寸。

网友:
亲测有效,感谢大佬

网友(2022-12-17):
引用 网友A:
① 打开要缩放的版图

② CIW 中运行:dbCreateXformPCell(geGetEditCellView() geGetEditCellView()~>lib ...

This method actually can't apply to a large scale layout.

If the top layout is huge, some metals will be shrinked but some are not.

网友(2023-01-30):
virtuoso 本身UI就自带了缩放功能,只要在StreamIn的时候在more option - Geometry 里设置就好了

网友(2023-11-30):
引用 网友C:
你好,按照你的方式,我再CIW窗口做了相同操作,但有ERROR:请看下图

帮忙看看是啥问题导致的。谢谢

自己对照一下,字打错了。虽然现在时间已经是3年后了

网友(2024-11-12):
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我报的错要怎么改?
*Error* lineread/read: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