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全定制版图还需要画guardring么?

楼主(2020-07-25):
第一次画全定制的数字版图,时钟频率100MHz,请问需要画guardring么?如果画的话,应该怎么画呢?每个管子都画的会让面积很大吧?

网友A:
应该只是需要打TAP吧,做好BLOCK 之间的隔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是需要打TAP吧,做好BLOCK 之间的隔离就行了。

好的谢谢您!就是说每个BLOCK画两个ring就可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