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口sram的vcs后仿真违例

楼主(2020-07-26):
设计中采用的双口sram的CLKA,CLKB均为同一个时钟,通过VCS后仿时报出以下违例:
sram的行为级模块的延迟信息如下图:想请问以下这种违例需不需要处理,怎么处理???

网友A:
2个clk 和clock之间的检查,不是同步不同步的问题.检查的外围setup-hold,内部ram肯定有要求clk 走线有了延迟.保证内部setup-hold寄存器.大概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clk 和clock之间的检查,不是同步不同步的问题.检查的外围hold,内部ram肯定有要求clk有了延迟.保证内部ho ...

但是我的PT检查时序是没有违例的,但是经过VCS后就会报出setup和hold的违例。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啊。谢谢,大佬!

网友A:
要求2个时钟边沿之间要有一定的gap,如:如果2个数据同时写的保证不要出现问题。应该是这样,就算同步,2个端口同时写一个地址会出现什么问题? 至少要满足一定的先后顺序,这顺序就是这个时间的要求吧,PT没报肯定我觉得还是有点误差。我大概也只能这么说。很久都不做这个了。。。

楼主(2020-08-31):
引用 网友A:
要求2个时钟边沿之间要有一定的gap,如:如果2个数据同时写的保证不要出现问题。应该是这样,就算同步,2个 ...

嗯,就是您说的那个意思。为了防止同时读或写出错,sdf约束了两个时钟边沿的gap。但是在做ICC时,由于是同步时钟,在做CTS时是工具自己插入buffer的,那么这两个时钟的gap就不是人为能控制的。请问这种违例一般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就是您说的那个意思。为了防止同时读或写出错,sdf约束了两个时钟边沿的gap。但是在做ICC时,由于是同 ...

功能保证可以就可pass,不同时读写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保证可以就可pass,不同时读写啥的。。。

我的设计本来就没有同时读或写。但是只要检查到有违例(log文件里面会报出CLKA和CLKB的偏差几乎为0,但是sdf里面对两个时钟的gap做了0.5ns的约束),就会把那条路径的输出信号直接置成 X态。仿真工具是不管你功能的,只要检查到不满足约束,就会输出x态。最后波形图上就会有不定态出现。

网友A:
仿真可以控制sdf的annotate,关闭这条路径的sdf约束即可,淡然你得和你们设计等人讨论,淡然后端能控制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可以控制sdf的annotate,关闭这条路径的sdf约束即可,淡然你得和你们设计等人讨论,淡然后端能控制是最 ...

大佬,能不能给个示例看看怎么在仿真时关闭某条路径的sdf约束,实在没做过这个。非常感谢!!!!

网友A:
ncsim:Using a Configuration File --> ingnore hier path setup hold
vcs:same as ncs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sim:Using a Configuration File --> ingnore hier path setup hold
vcs:same as ncsim

大佬,您的意思是:写一个配置文件,配置文件里面用  -ignore 语句来定义???最简单的方法,可不可以在sdf和.v中直接将相关路径注释掉,如下所示。

网友A:
仿真---》永远不要动库,因为你有其他用例测试,还要用。最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永远不要动库,因为你有其他用例测试,还要用。最小化。

哦,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