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钟抖动的两个问题

楼主(2020-07-26):
请教各位大神关于时钟抖动的两个问题

1.时钟的抖动分为 相位抖动、周期抖动(period jitter)、周期间抖动(cycle to cycle jitter),我们在cadence的Pnoise仿真jitter的时候也有Jcc  Jc,还有Jee和JkC,请问Jee对应的是什么抖动?
2.这些对于时钟不同的抖动衡量方法分别是应用在一些什么场景?比如CDR主要看哪个?PLL呢?是怎么区分的?

网友:
这些基本都是可以转换的吧,不同应用看不同参数更直观一些

网友(2023-07-20):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了,求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