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XA对SPI文件仿真如何使用模拟信号激励(或者说VEC文件和VCD文件如何描述模拟信号)

楼主(2020-07-26):
本人小白,目前在做XA-VCS数模混合验证。想使用XA对模拟模块进行仿真,按照XA的手册来说激励应该是VEC/VCD文件,可是看XA手册里和他给的实例,好像这两种文件都只能描述数字信号,而我的模拟模块的输入应该是一个正弦的模拟信号,想请教大神指点应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
VCD文件应该是给模拟电路的数字接口用的。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模拟的话可以从网表里面直接加激励,问题解决。

网友(2021-10-29):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模拟的话可以从网表里面直接加激励,问题解决。

你好,模拟网表里的激励如何定义,有详细资料吗

网友A(2023-08-16):
xa手册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a手册能分享一下吗

看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吧

谢谢大佬

网友(2024-08-06):
请教下:
我跑过一次cosim仿真了,得到了模拟波形,比如OSC。然后把osc转成vector格式,作为spectre网表。
在下次cosim的时候,想用这个带vec的spectre网表,看到xa.fsdb是有clk输出,但是看到数字波形out.vcd的CLK是z,高阻。
请问这个是哪里配置的有问题吗?

网友(2024-10-17):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