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untu 系统如何启动capture cis?如何配置bashrc

楼主(2020-07-26):
请教各路大佬,ubuntu 系统如何启动capture cis?如何启动pad编辑器?如何配置bashrc?
版本是allegro 17.2 hotfix。

allegro 启动后无法退出,只能kill掉进程.
下面是我在网上找的bashrc

# Cadence SPB environment
export CADHOME=/opt/cadence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export CDS_INST_DIR=$CADHOME/SPB172
#export CDS_LIC_FILE=$CDS_INST_DIR/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LIC_FILE=$CADHOM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LIC_ONLY=1
export CDS_DIR=$CDS_INST_DIR
export CONCEPT_INST_DIR=$CDS_DIR
export CDS_SITE=$CDS_DIR/share/local/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CONCEPT_INST_DIR/tools/lib
export CDSDOC_PROJECT=/CDS_INST_DIR/doc
#export PATH=$PATHCDS_INST_DIR/tools/jre/binCONCEPT_INST_DIR/tools/binCONCEPT_INST_DIR/tools/pcb/bin:$CONCEPT_INST_DIR/tools/fet/bin
export PATH=$PATH:$CDS_INST_DIR/tools/jre/bin:$CONCEPT_INST_DIR/tools/bin:%$CONCEPT_INST_DIR/tools/libutil/bin:$CONCEPT_INST_DIR/tools/pcb/bin:$CONCEPT_INST_DIR/tools/fet/bin:$CONCEPT_INST_DIR/tools/PSpice:$CONCEPT_INST_DIR/tools/PSpice/Library:$CONCEPT_INST_DIR/tools/specctra/bin:$CONCEPT_INST_DIR/bin:$CONCEPT_INST_DIR/tools/Capture:$CONCEPT_INST_DIR/tools/specctra/bin:
alias cadli='/opt/cadence/SPB172/tools/bin/lmgrd -c /opt/cadence/license/license.dat'

网友(2021-05-15):
Ubunbu桌面真的好看。楼主找到解决方案没?可能对ubuntu的支持性不是很好吧

网友A(2021-09-17):
cadence最新发布支持Ubuntu 支持汉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最新发布支持Ubuntu 支持汉化

给一个下载连接可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