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坛友在vivado下跑过microblaze的仿真,编译一直报错

楼主(2020-07-26):
vivado可以调用modelsim直接仿真整个设计,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设计中加了microblaze后,编译却一直报错,无法进行仿真,试了vivado的2018.3和2020.1版本,都有这个问题。附件是编译的log文件,有没有坛友在vivado下跑过microblaze的仿真,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吧,非常感谢!!

楼主:
# ** Error: (vcom-13) Recompile microblaze_v11_0_3.microblaze_types because ieee.std_logic_1164 has changed.
# ** Error (suppressible): (vcom-12) Recompile microblaze_v11_0_3.microblaze_isa after microblaze_v11_0_3.microblaze_types is recompiled.
# ** Error: (vcom-13) Recompile microblaze_v11_0_3.microblaze_isa because ieee.std_logic_1164 has changed.
# ** Error (suppressible): (vcom-12) Recompile microblaze_v11_0_3.microblaze after microblaze_v11_0_3.microblaze_isa, microblaze_v11_0_3.microblaze_types are recompiled.
# ** Error: (vcom-13) Recompile microblaze_v11_0_3.microblaze because ieee.std_logic_1164 has changed.
# ** Error (suppressible): ../../../../key_debounce.srcs/sources_1/ip/mcs_1/bd_0/ip/ip_0/sim/bd_c8f8_microblaze_I_0.vhd(57): (vcom-1195) Cannot find expanded name "microblaze_v11_0_3.MicroBlaze".
# ** Note: ../../../../key_debounce.srcs/sources_1/ip/mcs_1/bd_0/ip/ip_0/sim/bd_c8f8_microblaze_I_0.vhd(59): VHDL Compiler exiting
# End time: 11:01:39 on Jul 26,2020, Elapsed time: 0:00:00
# Errors: 6, Warnings: 0

报错信息如上

网友:
为啥不用vivado自带的仿真工具。我调试mig的ip仿真正常,mig的cal会调用一个microblaze,未出现你所说的问题,换用vcs也是可以的。但是有点要注意,仿真语句一定要选择mix,如果单独选择verilog则仿真文件由原来的混合的.v .vhl文件变成了*netlist.v,这个文件我是仿真不了的,编译各种错误

网友(2021-08-25):
老哥,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现在只能在vivado2017中用vivado自带的仿真器进行仿真。但是不能用modelsim10.5 或者 modelsim2019 仿真。我一开始以为是modelsim版本太低,所以就换成2019。

网友:
你问题解决了吗,或者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网友:
还有人用吗,microbla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