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错误

楼主(2020-07-26):
导入DRC 文件遇到这个报错。

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home/xxx/work/ic/pdk_oa/smic18mserf_1833_1P6M_5Ia_1TMa2_MIM20_oa_cds_2016_12_20_v1.11_0/Calibre/DRC/SmicDR10_cal018_log_sali_p1mtx_1833_V1.18_1.drc:
Error KEY18 on line 2726 of SVRF generated from TVF - NOTCH or SPACE may not be specified in EXTERNAL if an input layer is derived from OR EDGE or OFFGRID with EDGE.

请问大佬如何解决?

网友A:
规则文件问题,你看看是不是改了什么东西?或者调用文件不对,导致出错。

网友:
进入rules看看提示的行数,如果第2726是路径,那就将相对路径改为绝对路径

网友(2020-09-05):
题主肯定是改coding了。
报错就说明了,当检查的主体是EDGE组成的derived layer的时候,NOTCH/SPACE不能在EXT的command里面出现。
简单说,你改的coding语法都不顺。

网友(2020-12-01):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了,也是2726行,应该是smic的问题,同求

网友(2021-02-10):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2021-05-06):
但同样的DRc文件,别人的检查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规则文件问题,你看看是不是改了什么东西?或者调用文件不对,导致出错。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drc文件在别家公司可以跑通,换了主机就不行了,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drc文件在别家公司可以跑通,换了主机就不行了,很奇怪 ...

看报错的地方是不是路径,是路径就要改成绝对路径,你换了主机,路径肯定不一样了,要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drc文件在别家公司可以跑通,换了主机就不行了,很奇怪 ...

猜下,你调用的文件没用绝对路径,导致很多参数定义找到不。把规则文件里的路径都改成绝对的,就没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猜下,你调用的文件没用绝对路径,导致很多参数定义找到不。把规则文件里的路径都改成绝对的,就没事了。 ...

是pdk和软件版本不匹配

网友A(2021-06-05):
引用 网友B:
是pdk和软件版本不匹配

这个少见啊,语法不兼容。估计不满足pdk最低版本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少见啊,语法不兼容。估计不满足pdk最低版本需求?

应该是,换了版本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21-09-30):
calibre文件不行,换个,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2-08-15):
应该是pdk版本问题,同一个工艺库的drc文件,一个V1.0_REV1_0,另一个V1.0_REV2_0,一个可以通过,另一个会显示编译错误。

网友(2024-02-27):
同求,请问具体解决流程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