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设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0-07-26):
请问一下,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
求一个解决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
电路图没导出来。你直接导出cdl文件,然后用文件做,不用schematic导出。或者看看是不是有权限或者没有check and sa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没导出来。你直接导出cdl文件,然后用文件做,不用schematic导出。或者看看是不是有权限或者没有chec ...

我重新搞了一个layout文件,都保存之后发现还是那个问题,应该不是没check&save的问题

不好意思,我刚学习版图的东西,不太懂您说的cdl文件从哪里导,和如何用文件来做lvs,能麻烦您教一下我嘛,非常感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重新搞了一个layout文件,都保存之后发现还是那个问题,应该不是没check&save的问题

不好意思,我刚学 ...

这个不是layout的问题 ,所以你重新搞layout是没有用的,建议你去icfb窗口看一下详细报错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重新搞了一个layout文件,都保存之后发现还是那个问题,应该不是没check&save的问题

不好意思,我刚学 ...

你去找个calibre的教程,按照做就可以了。新手学这个肯定要有人指导,自己琢磨会出错的地方太多,即使你顺利走了一个流程,换个工艺可能又出问题了。

网友C:
inputs->netlist里面去掉从电路导出netlist, 自己在下面选择designer给的net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puts->netlist里面去掉从电路导出netlist, 自己在下面选择designer给的netlist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找个calibre的教程,按照做就可以了。新手学这个肯定要有人指导,自己琢磨会出错的地方太多,即使你 ...

好嘞,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layout的问题 ,所以你重新搞layout是没有用的,建议你去icfb窗口看一下详细报错信息 ...

emmm是的,不过我用另外一种方法跑通了,也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