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写会有竞争冒险问题吗

楼主(2020-07-27):
如果In为外部输入,并且刚好In边沿与时钟边沿重叠,有可能会出错吗,需要作什么处理吗

类似的,有没有可能第一个时钟沿,In先使Cnt为零,下一个时钟沿才使能判断Cnt是否大于2,但此时Cnt已经为零。

网友A:
我来说一下个人理解,如果有误,请大佬指出哈。首先,这是一个带同步置位的触发器,In不需要做处理;其次,因为非阻塞赋值,所以Cnt<=0 和 Flag<=1是同步的,Cnt的赋值发生在事件即将结束时,此时if已经完成判断,等待赋值,所以cnt和Flag的赋值是同时进行的。

网友:
什么叫竞争冒险。不要把这些概念来解释所有事情。
请先搞懂组合逻辑/时序逻辑的概念;然后DFF的setup/hold time的概念。然后STA分析怎么做。然后,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这些问题,请看如下课程:(1/2课解决组合逻辑/时序逻辑, DFF setup/hold的问题;第9课解决STA的问题)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IC/FPGA前段设计深度入门课(1/2节免费。话不多说,看疗效):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一下个人理解,如果有误,请大佬指出哈。首先,这是一个带同步置位的触发器,In不需要做处理;其 ...

我疑惑的是,这种写法,万一In信号到达时间不一样,Cnt先被清零,Flag就永远无法置1了

网友B:
你这要看IN是一个异步信号还是同步信号,异步信号的话要做跨时钟而且确保要采到,同步信号的话就不会存在采不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要看IN是一个异步信号还是同步信号,异步信号的话要做跨时钟而且确保要采到,同步信号的话就不会存在采 ...

In和时钟不同步,所以In是加一级寄存器同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和时钟不同步,所以In是加一级寄存器同步?

一般在确保能采到的情况下,两级寄存。看那个信号具体是什么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确保能采到的情况下,两级寄存。看那个信号具体是什么样的了

In外部输入,频率远低于cl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确保能采到的情况下,两级寄存。看那个信号具体是什么样的了

为什么要加两级,一级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加两级,一级会有什么问题吗?

RTL的HW设计需要一些数字电路原理的掌握。
这个系列课的第9课能解决这个问题(需配合第二课(1/2课免费))。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tuin=64ce5e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