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随机数在密码学中的作用(二)应用介绍之2

楼主(2020-07-27):
本期介绍随机数在密码学中生成Salt的用法。
在密码学中,Salt是指将特定(固定)字符串插入到明文固定位置,让Hash散列运算值不同于使用原始明文的散列值。HASH散列运算是公开算法,只要有相同的明文,任何人都能算出相同的摘要值。Salt的意义在于让只有掌握正确Salt数据的用户才能计算出正确的HASH散列值。在某种意义上,Salt对于HASH运算的意义,就相当于密钥对于3DES等对称算法的意义。下面举例介绍随机数结合Salt的用法。
越来越多的嵌入式设备面临远程升级固件的安全问题,主要分为两方面:
问题1:如何实现固件防篡改
问题2:如何防止窃取固件
本次介绍一个简单的方法来提升固件防篡改的安全等级。
应用场景:A端向B端传送固件H,用于升级MCU程序。
安全隐患:固件H存在传输中被篡改的风险。
B端收到固件H后并不确定H是否有被篡改过,所以面临着升级变砖等威胁。只需在A、B两端分别加入两个操作流程,就可以简单高效的提升安全等级。
准备阶段:
1、AB两端事先约定好在固件数据的指定位置加入Salt值。
2、A、B约定好生成Salt的具体算法。
应用阶段A端工作
1、生成随机数RND
2、根据RND计算生成SaltA
3、将SaltA加入到约定的固件位置
4、计算生成散列值HashA
5、将固件H、RND、HashA发送到B端
应用阶段B端工作
1、根据RND计算SaltB
2、将SaltB加入到约定的固件位置
3、计算HashB
4、对比HashA是否等于HashB,如果相等,证明固件未被篡改,不等则证明计算有误或者固件被篡改了。

网友:
怎么没感觉的Salt跟随机数有关联啊,介绍这部分的内容很少

网友:
二楼走起

网友:
不用随机数一样能生成Salt的,楼主这用法太牵强

网友:
楼主上篇文章有介绍到线路重放,你可以去看看

楼主:
那不一定,你没理解Salt的概念,这个值是根据随机数计算出来的,并不是公开的

网友:
那计算Salt用什么算法,文章没提到啊

网友:
同问,怎么生成Salt啊,没看到有介绍

网友A: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纠结于这些细节,文章同样没有提到HASH用什么算法,只是提供了一个矿建,至于HASH算法,生成Salt的算法,都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纠结于这些细节,文章同样没有提到HASH用什么算法,只是提供了一个矿建,至于HASH算法,生 ...

生成salt用个对称加密算法就行了,或者自定义一个都行,但肯定是收发两端算法一致才可以

网友:
要不要搞个DH密钥协商体系。高大上啊,哇咔咔咔咔咔咔。说真的,也不是不可以,用共享密钥当Salt

网友:
越说越邪乎了

网友:
感觉楼主是用过这套方案啊,有现成套用的吗?

网友:
开玩笑,他就是做加密芯片应用的人,当然能搞两把刷子了,你去查查LKT就知道了。

网友:
这怎么说呢,可以在MCU里面判断下,如果RND重复,就是违法操作,还是那个问题,线路重放。当然也可以价格LKT芯片,他们能自动判别线路重放攻击,这样省事点。MCU也不用移植HASH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