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们,这个问题因为什么?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0-07-27):
在线求助

网友:
baisc库丢失了吧

网友:
试着重新加载basic库

楼主:
怎么加载,新手,不懂哎

网友(2020-10-12):
就是说没有电路上的pin呗,用i在basic中调出来输入输出脚加进去就行。没有这个库的话在哪下载一个然后在cds.lib里定义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