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怎样检查版图中power/ground走电流能力是否符合电路要求

楼主(2020-07-27):
10资产
如题,在版图做好后,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检查版图中规划的power/ground的走电流能力是否符合电路的要求?
之前我在上家公司是designer通过公司内部写的一个脚本来检查的,现在新公司让每个版图负责人肉眼检查,感觉这样很容易查漏,而且给版图工程师更大的压力,请问各位是怎样来检查的,有没有cadence自带的工具可以用,谢谢。

网友A:
cadence Voltus-FI 工具  要用到DSPF文件   这个工具可能不是标配  要买的             盗版的cadence就算了  只能肉眼去看去算了

网友B:
totem可以,但价格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 Voltus-FI 工具  要用到DSPF文件   这个工具可能不是标配  要买的             盗版的cadence就算 ...

我还以为每家公司都会有这种仿真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tem可以,但价格较贵。

现在看来我们公司应该没有类似的仿真工具

网友C:
You can ask RD to get the max. operation current of the circuit.
Second, you need to reference FAB's current density document.
It has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 of different metal layers.
EX : M1, 1A/um.
Hence, you can get the min requirement of your design.

楼主:
引用 网友C:
You can ask RD to get the max. operation current of the circuit.
Second, you need to reference FAB's ...

you are right,不过这个只是适用于我从底层模块开始layout,而且模块大小还是比较小的那种,才能保证每个地方我都是熟悉且保证要求的,如果我只做顶层,而且集成了很多功能模块的话,我没有办法知悉底层模块是否符合要求,这还是需要每个工程师肉眼去check,而且在顶层进行连线时,如果不小心忘记在主干道的power/ground上打孔,而是通过一个比较细的metal进行连接(有时模块的ring会搭在一起),这样lvs可以过,但是这个细metal连接模块的power/ground电流能力就会不够,肉眼去check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这种事情也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只能先让底层layout满足电路设计要求,再到顶层,层层满足,没有软件只能人工

网友:
有专业的EMIR检查工具做这个。

网友D(2020-11-25):
引用 网友A:
cadence Voltus-FI 工具  要用到DSPF文件   这个工具可能不是标配  要买的             盗版的cadence就算 ...

你好,请问Voltus必须是正版cadence才能使用吗?破解的行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每家公司都会有这种仿真工具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CAD 帮你们做了很多事情。
微信搜索calibre 抽取电源网络,这篇文章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E(2021-02-03):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Voltus必须是正版cadence才能使用吗?破解的行不行呢?

必须要正版才行,而且必须适配QRC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必须要正版才行,而且必须适配QRC

感谢回复

网友:
calibre perc的cd(current density)可以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