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电流电荷泵噪声问题

楼主(2020-07-27):
做一个300u~5mA的电荷泵,需要在2.5mA时噪声达到-218db@10kHz。按理来说,小弟理解的是电流越大噪声应该越好,电荷泵原理图如下,为了小的闪烁噪声拷贝路的n管宽长已经比较大了。仿真结果在300uA的时候反而噪声更好,在5mA的时候,M2的闪烁噪声就上来了,噪声贡献图如下,这是为什么,求助!!

原理图

原理图

M2宽长

M2宽长

300uA时噪声

300uA时噪声

300uA时噪声贡献

300uA时噪声贡献

5mA时噪声

5mA时噪声

5mA时噪声贡献

5mA时噪声贡献

网友A:
这种情况下电流越大,电流噪声越大,但是电流噪声/电流比值会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电流越大,电流噪声越大,但是电流噪声/电流比值会减小

那请问什么情况下是相反的变化。

网友(2021-03-16):
感觉是噪声被放大了,比如输入电流是2.4mA,输出是300uA时,噪声是被缩小1/8,但是输出是2.4mA,噪声是1/1传输到输出,输出是5mA时,噪声也被放大两倍输出。所以就有了你仿真的结果

网友(2022-01-15):
我记得是电流越大噪声越大,但是相噪越小

网友(2022-12-09):
想请问楼主为什么选择dBA/Hz这个单位呀?

网友(2023-03-04):
请问楼主为什么要选dBA的单位?

网友:
请问楼主pss+pnoise的仿真设置分别是什么呢?

网友(2023-12-22):
楼主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cp的噪声主要是采样噪声也就是死区的时间有关,还有就是闪烁噪声。但是电流越大闪烁噪声越大的,所以你在单独仿真CP的时候综合噪声一定是变大的。
但是在CP等效到PLL传递函数时,其ICP在分母位置,所以,ICP越大对整个PLL噪声越小,但是对单独的CP仿真是增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