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基于UVM用questa与fpga板子进行软硬件协同仿真

楼主(2020-07-27):
板子是de2-115,由于soc的简单性,物理通道打算采用rs232串口,仿真器是questa,把dut下载到板子上跑,实现初步的硬件加速。采用uvm方法学,在driver和monitor中实现激励下传和结果的收集。具体实现应该怎么做?尽量详细一点,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关键是dut下载到板子里后,questa如何与板子进行通信

网友A:
最简单就是做个uart c dpi,运行vsim,driver自动输入命令,monitor收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就是做个uart c dpi,运行vsim,driver自动输入命令,monitor收集数据。

请问这里dpi调用的是什么?是uart端口吗?uart用什么语言写,另外uart下位机程序是不是要和dut一起封装起来烧录到板子上?调试过程中只要连一根串口线在板子和电脑之间就可以实现questa和板子的通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就是做个uart c dpi,运行vsim,driver自动输入命令,monitor收集数据。

能详细讲讲吗?关系到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