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questa与fpga板子进行软硬件协同仿真

楼主(2020-07-27):
板子是de2-115,由于soc的简单性,物理通道打算采用rs232串口,仿真器是questa,把dut下载到板子上跑,实现初步的硬件加速。在questa中用systemverilog语言实现激励下传和结果的收集。具体实现应该怎么做?questa如何与fpga进行数据的传输?尽量详细一点,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项目,但是FPGA跟PC的接口是PCIE接口。因为数据传输实时性和带宽的考虑。

可以百度,hardware emulator,synopsys/mentor/s2c等公司都有类似的产品,只是功能很强大。

有兴趣,可以有偿支持;或联合继续开发。我当时用的是xilinx virtex-7 690T的芯片,GEN2 PCIE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