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uA静态电流LDO设计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7-27):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1uA的LDO。仿压差,线性调整率都正常。满载电流200mA下带35uF的电容,环路PM为60度,空载时的PM=91度。唯独在仿负载调整率时候出问题,负载电流从100u突变到200mA,LDO已经不能稳压了。初步考虑是误差放大器电流太小,压摆率太低的原因,导致调整时候出问题,大佬们怎么看呢?

网友A:
你这spec有点夸张啊,什么应用?
1uA推200mA,负载有35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spec有点夸张啊,什么应用?
1uA推200mA,负载有35uF。。。

我是参考TI的一款芯片的标准来做的

网友:
这种特别要考虑瞬态的稳定性,因为建立过程中的晶体管状态变化很大

网友B:
虽然没做过大电容负载的ldo,但35uF电容,那应该是在片外,
1、你的仿真激励有好几处没加对,至于该怎么加,可以找篇相近指标的硕博论文看看
(1)没带绑定电感电阻电容电阻这些
(2)负载电流源的transistion time 1ps不对,不可能有负载变化这么快的。。。。
2、你的ldo只是上图片上的EA的一部分加功率管?那么这个结构可能也达不到你要的指标,可以找篇相近指标的硕博论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没做过大电容负载的ldo,但35uF电容,那应该是在片外,
1、你的仿真激励有好几处没加对,至于该怎么加 ...

谢谢你的回复,误差放大器我没截图全,分别防了一下100uA和200mA时的稳定性,发现100uA时不稳定了。请教前辈,LDO不是在空载的时候,稳定性最差吗?我在空载时候仿真,系统都是稳定的,怎么有100uA的负载电流情况下却不稳定的,我是加电阻来拉电流的,不是加的恒流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误差放大器我没截图全,分别防了一下100uA和200mA时的稳定性,发现100uA时不稳定了。请教 ...

LDO是空载时稳定性最差吗?
取决于结构,零极点的变化。
一般的无电容ldo是,因ldo负载不在输出,空载时输出极点更靠近原点,所以稳定性最差。
一般的大电容负载的ldo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是空载时稳定性最差吗?
取决于结构,零极点的变化。
一般的无电容ldo是,因ldo负载不在输出,空载时 ...

好的,谢谢你,看来还是补偿有问题

楼主:
把电流偏置和带隙基准的启动电路加上后,就会不震荡了,随便吐槽一下IC51难用吐了,经常出bug

网友C(2023-12-06):
小白 想来问一下;这种非常低功耗的LDO;像运放只给uA级别不到的电流能正常工作吗;像这种运放EA 或者 BG里面的  是不是几乎都不用电阻;或者 非常大的电阻;后者显然不合理;太大的电阻 面积大;不用电阻应该能满足吧。。。
求大佬回复一下;而且可能基准也不能用BG来做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 想来问一下;这种非常低功耗的LDO;像运放只给uA级别不到的电流能正常工作吗;像这种运放EA 或者 BG里 ...

1、运放工作在亚阈值区

2、整个低功耗LDO都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电阻
3、传统结构带隙基准不适用了,需要使用其他结构的电压基准

网友(2024-01-30):
引用 楼主:
1、运放工作在亚阈值区

2、整个低功耗LDO都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电阻

好的  看来我要去找找结构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1、运放工作在亚阈值区

2、整个低功耗LDO都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电阻

亚阈值区来设计是对的,BG的话基本原理不变,只不过构造正负温度系数电流的方式变成了亚阈值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