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极工艺spnp和lpnp的问题

楼主(2020-07-27):
想请教下各位大神。spnp和lpnp只有nbl的区别吗?为什么spnp c要接到iso上,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不接会有什么问题。有没有相关资料分享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啥工艺?这两个器件都是什么结构啊?不同工艺器件名字差别很大,这样问估计挺难猜到底咋回事。

网友:
有图才能有真相

网友:
给个pdk的侧面剖视图吧楼主,spnp这个命名也不是独一家的吧

网友A(2020-09-02):
纯双极型工艺吧  如果是的话
spnp也叫做 衬底PNP  集电极直接butted到衬底上  如果是P型衬底的话

网友(2022-12-07):
引用 网友A:
纯双极型工艺吧  如果是的话
spnp也叫做 衬底PNP  集电极直接butted到衬底上  如果是P型衬底的话 ...

请教一下,LPNP中的发射集分别在正偏和反偏情况下,会产生不同吗?

网友(2023-01-12):
想问一下,衬底PNP的集电极一定要是外层的 p-sub ISO环吗?如果外层没有  p-sub ISO环 的衬底PNP是不是就是diode啊?

网友(2023-02-22):
是vpnp和lpnp,前者电流从发射级流向衬底的,ISO是既是隔离也是接衬底的,地线的接触孔如果不打在vpnp的ISO上会等同于寄生一个ISO的电阻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