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共源放大器的版图

楼主(2020-07-27):
        最近刚刚学习candence共源放大器,电路图和版图在下面。我在LVS这一步总是有一个warning,说是短路了,请问各位能帮我看下是哪里连得不对吗,谢谢!

网友A:
图也不清楚,看着右边好像用的同一层金属,直接从VDD接到GN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也不清楚,看着右边好像用的同一层金属,直接从VDD接到GND了。

哦哦,我觉得是电阻连的有问题。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用的1126库里的rpp电阻,原来我用的电阻外圈都没有金属,请问这种外面一圈打孔的应该怎么连呢?

网友:
net id 23

提示是说,一个net上命名了不同的名字造成了短路

楼主:
是的,确实是金属1把vdd和gnd直接连起来了,请问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我觉得是电阻连的有问题。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用的1126库里的rpp电阻,原来我用的电阻外圈都 ...

打孔到金属2。

网友:
你把电阻外围的一圈接地,然后接电阻的线通过M2接,直接用M1就短路了

网友:
你这版图画的有点糙啊

楼主:
谢谢各位,我懂了!

网友:
面积太大了吧

网友:
电阻外围的保护环的孔是M1到有源区的孔,你直接拉M1就把电阻短路了,电源地就短接了。要用M2跨进去打M1-M2的孔到电阻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