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yglass lic问题

楼主(2020-07-27):
新加了很多feature有如下的错误,之前是OK的,对应的feature也可以启动(新加的是各种VIP的和其他软件的)。那个大佬知道是和什么冲突吗

网友A:
sss需要重新生成

网友:
2楼正解,你可以试试sssverify有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s需要重新生成

好的,我试一下哈,感谢

网友(2020-12-03):
感觉是新加的feature有错,也可能是feature有重复,用二分法排除一下.

网友(2022-01-30):
感谢!在帮朋友找feature,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