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中如何形成四分之一圆环?

楼主(2020-07-28):
PCELL中如何形成四分之一圆环?
我用dbCreateDonut命令生成一个圆环后,想截取四分之一的圆环。有以下两个思路:
1.首先生成圆环和矩形,然后用矩形和圆环相与dblayerAnd,结果得到了四分之一的圆环,但得到的这个圆环的弧度不够圆滑,与之前的整个圆环不能重合。
2.有没有方法能够生成圆环后,直接截取四分之一呢?
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先算出1/4圆环的坐标list,再用dbCreatePolygon()

楼主:
您能指导一下,怎么得到这个四分之一圆环的的坐标list吗?我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网友A:
已知内径/外径,用三角函数遍历0~90°夹角不就可与求得1/4圆弧的一系列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知内径/外径,用三角函数遍历0~90°夹角不就可与求得1/4圆弧的一系列坐标。 ...

请问这个三角函数用什么命令写呢?

网友B:
dbLayerAnd还有个参数x_numVertices,滑不滑就看你给的多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dbLayerAnd还有个参数x_numVertices,滑不滑就看你给的多不多

这个参数我修改过,没有用,增大这个参数,圆环还是不圆滑

网友C(2020-09-03):
这样吗?
初学者,写错勿怪

楼主(2020-11-18):
引用 网友C:
这样吗?
初学者,写错勿怪

感谢!!!本来我都不抱希望了,谢谢。你是怎么找到这个lechopshape函数的呀,厉害,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三角函数用什么命令写呢?

三角函数不会,勾股定理也行啊,哈哈

网友(2022-11-03):
请教一下,pcell不是都要用rodcreatepolygon这样吗? 但是rod没有创建圆环的。 请问你用dbcreatedonut创建圆环后怎么变成pcell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吗?
初学者,写错勿怪

牛,学习了~~~~

网友(2023-07-07):
请问dbcreateDpnut需要哪几个坐标

网友:
楼主,请问这个dblayerand咋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本来我都不抱希望了,谢谢。你是怎么找到这个lechopshape函数的呀,厉害,有什么方法吗? ...

这个函数之前使用后gds无法导出,不知道现在修复没,后来尝试使用与非函数解决的

网友D(2024-04-28):
le打头的函数是不能用来做pcel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打头的函数是不能用来做pcell的

我也不懂,既然用来编辑layout的为什么pcell如果用到了这些函数,输出GDS的时候就会出现pcell eval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