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 提示module太大导致vcs compiler错误

楼主(2020-07-28):
请问有无选项改变文件size的大小。。。

网友:
查看下Size有多大

网友A:
应该是内存超了,肯定写了个reg 【31:0】 mem[0:1234567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内存超了,肯定写了个reg 【31:0】 mem[0:123456789];

看了下,确实有不少二维数组,见截图工具自动生成的,不大好改了
这里有三个问题:
1、是否只是二维数组大小有限制?普通的一维reg没限制?
2、vcs的限定大小是多少?
3、有无选项重新设定这个max从而不用修改就能通过?

网友A:
加入一comment:reg /*sparse*/ [31:0] pattern [0:10_000_000];

网友B:
为什么不从你的方案上找问题?比如你几个G的数据,一般来说肯定不可能全存到一个地方静态读取,都是流水线控制,这样也有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从你的方案上找问题?比如你几个G的数据,一般来说肯定不可能全存到一个地方静态读取,都是流水线 ...

dft工具自动生成的.v,根源在于模拟包的数字top,所以所谓的数字top有巨量的和模拟交互的pin。

楼主:
有二维数组确实size大,有选项改变vcs的限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入一comment:reg /*sparse*/ [31:0] pattern [0:10_000_000];

试了下,好像不行,问题依旧

网友:
应该需要partition compile

网友C:
手册里面有 vcs_2017userGuide最大memory_size.png vcs_2017userGuide_memory超出最大size.p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里面有

非常感谢,我再试试,之前试的貌似不行,但没再追究

网友(2021-03-17):
can anyone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