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关于ADC设计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07-28):
1. 想问蒙卡在ADC设计中的作用,只是用来仿类似比较器offset这类参数吗?也就是说,可以用在整个电路搭建之前确定一些参数吗?有相关资料吗,求分享
2. 如果想复刻论文中的电路,那么管子的参数怎么选择呢?是让管子工作在对应的工作区域就差不多了吗、?
3. 同样的,如果自己设计电路的话,对于管子的宽长比选择也是没有什么概念,大家设计电路是什么样的流程呢、先手工计算吗
希望可以得到大家得到解答

网友:
正常来说应该先系统建模,再设计底层电路。
然而感觉你对底层电路还没有足够的理解,先研究运放比较器怎么设计吧。。。

网友A:
1、蒙特卡洛仿真主要还是用来仿真电容、电阻、管子的失配吧,通过高斯分布来随机对R/C/W/L赋值,我倒是没跑过,这块论坛上应该有不少资料可以参考。
2、管子参数根据你设定的指标去调,比如运放,考虑速度、精度、失调等,都会有相应的计算方法初步定值,然后再通过PVT仿真细调,正确的工作区域是第一步。
3、手工计算是基础,仿真用于辅助,可以先看看Allen的书,对ADC各个部分讲的比较详细,先入门吧。

网友B:
1. adc整个系统的电路太大了,跑系统的mc不太现实,一般mc都是来看看子模块的统计性能
2. 既然是复刻就按人家论文里的spec来分析系统指标然后,自己设计电路。如果工艺相同可以直接用人家的管子大小。一般欧美论文都会给尺寸
3. 确定尺寸可以做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adc整个系统的电路太大了,跑系统的mc不太现实,一般mc都是来看看子模块的统计性能
2. 既然是复刻就按人 ...

谢谢解答~~不过欧美论文会有管子尺寸吗?感觉看的ISSCC JSSCC VLSI这些都没有管子尺寸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蒙特卡洛仿真主要还是用来仿真电容、电阻、管子的失配吧,通过高斯分布来随机对R/C/W/L赋值,我倒是没跑 ...

想问问是什么书呢?搜出来只看到了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网友(2025-03-18):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不过欧美论文会有管子尺寸吗?感觉看的ISSCC JSSCC VLSI这些都没有管子尺寸哎
...

我也是说,看ieee上面的英文文献,都只有电路框架,没有管子参数,开始做毕设了,发现管子的设参真的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