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仿真DAC的总谐波失真THD

楼主(2020-07-28):
怎么搭建仿真12位DAC的THD  我用的是给理想ADC一个sin波形(输入10K 10%-90%波形),然后ADC输出接到DAC的输入,但是我用这个,出来的波形有很多毛刺。计算器在对thd计算就有很大误差才35db值(规格书是要至少56+db)。有大佬跟我说可以加滤波器和锁存器,但是我没有接触过这两个 可以有大佬们跟我讲解一下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楼主:
求助大神指点

网友A:
你先看看你输入信号(数字sin波)的频谱,看看是不是有很多谐波和毛刺。一般测试dac,输入信号的位数要比待测系统位数高2-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你输入信号(数字sin波)的频谱,看看是不是有很多谐波和毛刺。一般测试dac,输入信号的位数要比待 ...

我有用14bit的ADC去试,还是一样,输入的话,我看波形是正常的sin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用14bit的ADC去试,还是一样,输入的话,我看波形是正常的sin

要看频谱啊。波形看不出来什么,14adc输出也是只取12bit。你看看12bit数字正弦波的频谱。

网友:
ACCURACY of modeling needs to be improved

网友:
very simple method to include sin-source not connected

网友B:
请问楼主第一张图的书是什么?有电子版吗?能分享一下吗?最近也在学习D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第一张图的书是什么?有电子版吗?能分享一下吗?最近也在学习DAC ...

不是的,是做仿真的自己写的仿真记录。DAC我是看艾伦的书

网友C:
楼主是第一张电路图没放完整,还是说第二张图的波形是由理想ADC的输出通过计算器用位权计算出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第一张电路图没放完整,还是说第二张图的波形是由理想ADC的输出通过计算器用位权计算出来的呀?
...

第二张图是ADC的输出 接到DAC的输入,最后的波形是DAC输出的波形

网友:
可以把文件放上来吗,看一下

网友(2021-03-14):
想问下vin为什么需要10%~90%?

sin波形(输入10K 10%-90%波形)

网友(2022-10-20):
楼主,你解决了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想请教一下

网友(2023-01-05):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25-06-25):
一步一步把仿真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