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测试座连线

楼主(2020-07-28):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画一个带IC测试座的板,然后发现有一些

       pin 根本连不出来,pin 的间距是 10mil , 线走不进去也出不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相似的情况?

网友:
都是通孔吗?通孔的话,把线画细一点就可以布线了; 把线设细了还不能走的话,就是你的约束条件有问题,比如间距约束等;
是表贴焊盘的话,就更简单了,via到其他层就可以布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