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电流耦合QVCO中的耦合结构带来的相位移动?

楼主(2020-07-28):
20资产
近期在看QVCO的结构,关于耦合结构的公式推导看了挺多,始终一知半解
想请教一下,如何理解耦合结构带来的相位延迟?
或者说,如何能够较为直观简单地理解正交耦合的原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可否共享一下拉扎维这篇paper,或者提供一下论文名字?谢谢!
...

Razavi, B. (2004). "A study of injection locking and pulling in oscillators."

网友A:
是从注入锁定的角度理解,可以参考拉扎维讲关于注入锁定原理的那篇文章,画一下环路电流*谐振腔阻抗=电压这一系列矢量图,从振荡环路满足360度相位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从注入锁定的角度理解,可以参考拉扎维讲关于注入锁定原理的那篇文章,画一下环路电流*谐振腔阻抗=电压这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可否共享一下拉扎维这篇paper,或者提供一下论文名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zavi, B. (2004). "A study of injection locking and pulling in oscillators."

非常感谢!!!
祝工作顺利,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