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同步整流Buck电路中反相器链驱动的功耗问题

楼主(2020-07-28):
Buck里两个功率管的尺寸分别为PMOS:45000u/0.5u  NMOS:14500u/0.6u(需满足导通电阻小于100mΩ,二者迁移率差了3.7倍左右)。我用一个三级反相器链驱动,因为不需要总延时最少,因此每级宽长比选了10倍,没选理论最佳值e。通过仿真发现两个功率管的平均功耗为23mW和7mW,但是我的驱动电路有116mW的损耗,经检查发现是反相器链最后两级(主要是最后一级)的开关损耗太大了(最后一级驱动PMOS功率管的尺寸为:PMOS 4984u/0.5u  NMOS 1336u/0.6u),VDS和IDS交叠部分太多,以驱动PMOS的反相器链作为研究对象,把它的最后一级尺寸改大和改小,开关损耗每个都差不多30多mW(驱动NMOS的则比较小,最后一个每个管子大概吃掉13.5mW)。
如何减小反相器的开关损耗,还是我的反相器链出问题了?我试过每级宽长比2、3、5倍,都差不多那些损耗。求指教

网友A:
一般来说,开关损耗都在驱动power管这一级,有文章介绍这个损耗如何计算,你可以看下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开关损耗都在驱动power管这一级,有文章介绍这个损耗如何计算,你可以看下相关资料。 ...

反相器的开关损耗计算我知道,结论好像是等于CLfVDD^2,但是和这些参数我改变不了。开关频率固定,负责电容由power管决定,也基本上是固定了,电源电压也改变不了。不知道大家搭的反相器驱动电路功耗是不是也比power管大?

网友B:
最后一级有轻微灌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级有轻微灌通?

你是指最后一级反相器PMOS和NMOS同时导通吗?这个功耗很小,主要是器件开关损耗太大了,如图

MOS开关过程的VDS与IDS

MOS开关过程的VDS与IDS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相器的开关损耗计算我知道,结论好像是等于CLfVDD^2,但是和这些参数我改变不了。开关频率固定,负责电 ...

给你一个文档,自己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相器的开关损耗计算我知道,结论好像是等于CLfVDD^2,但是和这些参数我改变不了。开关频率固定,负责电 ...

下载不了文档的话,自己找一下这个文档,网上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