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rat rs232串口电脑端如何接收

楼主(2020-07-28):
不用串口调试助手的话,上位机应该如何编写程序才能实现和板子的之间的串口通信呢?

网友A:
UART與RS232串接之後...在PC端可以用windows 內的 termin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與RS232串接之後...在PC端可以用windows 內的 terminal

串口助手没有办法把串口收发数据的模块生成dll供我的modelsim调用,terminal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ART與RS232串接之後...在PC端可以用windows 內的 terminal

win自带的cmd里还是第三方工具的terminal?linux下面可以直接操作硬件,win下还真没这么用过